各位好,请问螺规尺怎么用?(如图所示)

楼主(2019-10-10):
如图所示,这个盖子和亚克力是配套的,我想测它的螺纹参数,想重新做两个配套的盖子。在盖子里面测量是7G,在瓶子测是3.5,然后好像有好几个尺寸都能嵌进去,所以想请教一下正确的做法,谢谢!

网友A:
这种瓶口的螺纹,不是机械上用的螺纹。。。所以,你找错了工具

网友B:
瓶口螺纹不是完整螺纹,看看这个标准

网友C:
整错了,螺纹规卡上去之后是没有太大缝隙的,图中这么大的缝隙是不对的,楼主另寻它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瓶口螺纹不是完整螺纹,看看这个标准

这是国标的我这个是外国的,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错了,螺纹规卡上去之后是没有太大缝隙的,图中这么大的缝隙是不对的,楼主另寻它法吧

请问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瓶口的螺纹,不是机械上用的螺纹。。。所以,你找错了工具

请问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螺纹规对不上号,肯定就没办法用了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其他办法吗?

网上查查相关的资料吧,没见过有测量饮料瓶口的螺纹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