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的碗状砂轮怎么修整?

楼主(2019-10-10):
请教各位 碗型砂轮怎么修整呢?
磨的是三面刃铣刀、时间久了就不平整了  请问用什么修整?

网友A:
这个砂轮休整有专门的休整砂轮去修的,具体的目数可以在网上找相关的供应商咨询;
至于休整设备,可以分为在五轴机上面修磨和机外修磨;
五轴机上面修磨的话,你的机器需要开通休整砂轮的功能,然后把休整砂轮安装在主轴上面;
至于机外修磨就简单了,简单的的设备使用万能工具磨;好的就直接远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砂轮休整有专门的休整砂轮去修的,具体的目数可以在网上找相关的供应商咨询;
至于休整设备,可以分为 ...

谢谢回复。我这边有万能工具磨,就是用万能工具磨的 三面刃铣刀,时间久了,碗型砂轮就不平整,请问用什么修整砂轮呢?有卖家说的是用紫铜,试了下效果不好

网友:
如果是修锐,一般是采用一些软一点的普通砂轮如刚玉类等进行对磨以去除金刚石砂轮的结合剂或者对砂轮进行高速喷砂使金刚石砂轮结合剂相对金刚石刃口低而暴露出金刚石的刃口并增强金刚石砂轮的排屑达到修锐目的,如果是整形加修锐一般视金刚石砂轮的结合剂等不同采用电解磨床通过制作好所需型面的石墨电极进行直接砂轮成型(针对金属结合剂金刚石砂轮)或直接使用成型金刚石滚轮直接成型修整(针对树脂等金刚石砂轮)

网友:
之前我做个一个磨砂轮的小工具,线型滑轨配套丝杠电机移动,移动机构上再增加一个金刚笔,把砂轮给磨平。

网友:
这是树脂轮,建议磨A3料可以修整!另外一个更粗暴的修磨法是用打磨机直接跟它对磨修整,但进给都不能大,一点点来回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