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车轮都是单轮缘的,轨道头内侧面间距应该比两侧轮缘间距大几毫米合适?

楼主(2019-10-10):
四个车轮在两根轨道上行走。四个车轮都是单轮缘的,轨道头内侧面间距应该比两侧轮缘间距大几毫米可保证行走灵活?

网友:
间隙留2~3毫米即可。

网友A(2020-01-09):
手册上有,要看钢轨和轮子大小的,好像最低是5

网友(点评):
请问什么手册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要看钢轨和轮子大小的,好像最低是5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本,第二卷,起重机械零部件,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