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微电机的防护等级

楼主(2019-10-10):
目前使用的maxon电机IP54,如何设计防护罩,可以用于水下三米的地方,谢谢

网友:
从耐压0.03MPa、密封防水的角度去考虑结构设计,进出线的地方考虑防水设计。耐压好办,无非就是将板厚增加,这个实现不难,难点在于水下的防水设计。

网友:
三米的水深,一般的电机已经不适用了。你要去买专用的潜水泵电机,稍微改造一下即可。

网友:
微特电机防水的国内做的好像还真没有,问下你们用的MAXON的那个型号的电机。

网友:
防护等级系统标准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EC起草,将电器依防尘、防湿气的特性进行分级。不建议自己改进,有这类深水试验的密封性能的。

网友:
弄点胶水,整个把电机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