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锡工艺求助

楼主(2019-10-10):
各位机械行业的朋友,大家好!

最近给客户做了一台设备,关于自动上锡的。客户的漆包线是耐200级的,理论需要上锡的温度为500°。 问题来了。锡在500°以后,很容易氧化,即使加了高抗后。
现在的解决办法是买了锡条厂家一种可以抗520°的锡,但是效果并不好。有没有开发的类似工艺的同行,一起交流下。
 如能解决问题,或者提出可行性建议,红包还是请客都可以。

网友A:
上锡之前沾助焊剂没

网友B:
气氛保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锡之前沾助焊剂没

目前还没有。曾经助焊剂也买了,作为选项。但是发现加不加助焊剂影响没有那么大,只要锡的温度达到520°,上锡效果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氛保护啊

谢谢回复,这算是一种方案,想过用氮气做保护,但是没实际运用过。
这次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曾经助焊剂也买了,作为选项。但是发现加不加助焊剂影响没有那么大,只要锡的温度达到520° ...

漆包线上锡之前有没有将漆去除掉,去除掉芯线表面上的漆(可以找找脱漆剂),锡炉温度就可以降到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上锡之前有没有将漆去除掉,去除掉芯线表面上的漆(可以找找脱漆剂),锡炉温度就可以降到300℃左 ...

考虑过脱漆粉加热的方案,但是脱漆粉强腐蚀,不方便操作。吸水后还会腐蚀加热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脱漆粉加热的方案,但是脱漆粉强腐蚀,不方便操作。吸水后还会腐蚀加热管。

找到一家做这方面的公司-东莞市邦特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有一款
漆包线脱漆机漆包线剥皮机EM12潜溶仪,可以进行脱漆,可以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