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淋清洗机水泵选用什么水泵好呢

楼主(2019-10-10):
各位大哥好,我现在要做一个喷淋清洗机构,现在在水泵选择和过滤上不懂,想跟大家请教一下,水泵上的要求是:我介质是煤油,流量要求是30L/min,压力1Mpa,液体会加热到50度左右,另外电压要求是220V,选一个水泵,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另外就是储油箱的进出口选用什么什么样的过滤器呢,数量几个,谢谢

喷淋处结构

喷淋处结构

网友:
齿轮泵差不多

网友A:
多级浸水式离心泵,选择30L/MIN流量的,10米扬程的就行,水箱容量设计大于150L的,关于过滤根据你要求的精度定就行了,不同的精度对于不同的过滤网目数,50um以上的过滤一般用管道过滤器或是过滤袋都行,过滤袋便宜一些。50um一下的用不锈钢过滤网就行。
泵的话有一些厂家,南方泵业、斯特尔、利欧泵业、司倍克泵业等等。

网友(点评):
10米扬程能出1MPa压力?

网友(点评):
不应该是100米扬程才有1MPa压力吗

网友(点评):
是100米,弄错了

网友B:
寡闻了,水泵可以有1MP压力。

网友:
50℃已经高于煤油的闪点了,设计时还要考虑防爆

网友C:
常见的煤油清洗并不加热。有的真空溶剂清洗机是通过导热油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级浸水式离心泵,选择30L/MIN流量的,10米扬程的就行,水箱容量设计大于150L的,关于过滤根据你要求的精 ...

好的,谢谢大哥指点了,我查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已经高于煤油的燃点了,设计时还要考虑防爆

我看了下,煤油的燃点是380°,50度应该不会着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寡闻了,水泵可以有1MP压力。

1mpa是有卖的,这两天看资料,上面有达到这个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的煤油清洗并不加热。有的真空溶剂清洗机是通过导热油加热。

我这个温度50度是因为喷淋完之后,还有个超声波清洗,超声波清洗的时候要加温。喷淋和超声波清洗用的是同一个储油箱的液体,所以把温度要求也加到泵的选型标准里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煤油的燃点是380°,50度应该不会着火吧

我在网上看到的是   《引燃温度/℃:280-456   》  。

这个,非密封状态下。不能用燃点做参考,而是闪点!!!

各个厂家的参数各不相同,一般说法60度左右,也有说大于40度。

所以。。。作为工人操作使用,还是有安全隐患!!!

另外,现场是使用脱芳烃煤油还是普通煤油,还是未知。如果是普通的,油蒸汽对操作者的健康影响,也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煤油的燃点是380°,50度应该不会着火吧

写错了,是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已经高于煤油的燃点了,设计时还要考虑防爆

你的意思是夏天煤油都该自燃了起来?

网友E:
煤油喷淋,还加热,这是不可取的,既然用煤油那么就是利用相似相容原理清洗油污,和脱脂剂清洗油污原理不一样,加热与否关系不大,没必要。另外超声波清洗,超声波在煤油介质中效果不好,专业的讲是空化不理想,这和煤油密度、粘度等理化性质有关。建议用碳氢清洗剂,找一款闪点在60以上的,别加热,至于超声波也可用,只是效果没那么好,需要排气才行。另外,什么是闪点,什么是自燃,大家直接百度即可,不赘述。以上仅供参考,我只是清洗机厂家的销售,没那么专业。

网友(点评):
您的描述,对介质的理解,还是有误区。。。不过还好,从您最后一句来看,还算谦虚!

楼主:
哦,我也了解了下闪点,有这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看到的是   《引燃温度/℃:280-456   》  。

这个,非密封状态下。不能用燃点做参考,而是闪 ...

用的是哪种类型的煤油,这个还不知道,现场有一个老的机器,用的是煤油去清洗的,用超声波的时候也是加热的,加热温度还不知道。你说的问题挺重要的,我去查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煤油喷淋,还加热,这是不可取的,既然用煤油那么就是利用相似相容原理清洗油污,和脱脂剂清洗油污原理不一 ...

哥你这个写的很专业,谢谢了。

网友:
选材用料、制定工艺一定要科学,而不能说以前一直这样也没事,很多问题就是出在以前一直这样没事可今天出问题了,偶然是必然的结果

网友F:
对正常运转的泵,一般只用一台,因为一台大泵与并联工作的两台小泵相当,(指扬程、流量相同),大泵效率高于小泵,故从节能角度讲宁可选一台大泵,而不用两台小泵,但遇有下列情况时,可考虑两台泵并联合作:流量很大,一台泵达不到此流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煤油喷淋,还加热,这是不可取的,既然用煤油那么就是利用相似相容原理清洗油污,和脱脂剂清洗油污原理不一 ...

分析的很详细,是做清洗行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正常运转的泵,一般只用一台,因为一台大泵与并联工作的两台小泵相当,(指扬程、流量相同),大泵效率高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我以前用进口的高压清洗机泵做过差不多的清洗机构,用柴油清洗,油雾好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分析的很详细,是做清洗行业的吗?

对,清洗机行业,对零件表面清洁度有要求的大多要用到,上半年正好有个客户也是说要一台喷淋清洗机,喷的是碳氢清洗剂,闪点在72,算是非常安全的了,但我们还是不太建议这么做。前面还有哥们说我对介质理解有误区,也许是同行,有机会一定请教,尽管做市场很多年,但是作为化工专业出身的人,我还是倾向于从理化性质去解释一些现象。

网友(点评):
请教不敢当!应该不是同行,如果没猜错,您是卖设备。俺 是 卖 清洗剂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清洗机行业,对零件表面清洁度有要求的大多要用到,上半年正好有个客户也是说要一台喷淋清洗机,喷的 ...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设备都是水基清洗剂,碳氢的基本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