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三坐标编程,各位大佬有什么推荐的书籍和视频教程吗

楼主(2019-10-10):
谢谢!

楼主:
三坐标是海克斯康的

网友:
也不难啊,找个设备自己动手或者找别人请教一下,如果有点机械功底的话,一周就OK了。

网友:
学三坐标编程之前要先掌握形位公差的基本知识和检测手段,编程相对容易些,但是为什么这么编却是很复杂的

网友:
要理解坐标系如何建立,基于你是数控专业的,要学三坐标的画会更容易些。一般不同厂家生产的设备所使用的配套的编程软件是不一样的,所以使用起来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一般设备厂商都可以提供相关的培训

网友A(2019-11-28):
刚经历蔡司三坐标的培训,说实话,最好还是花点钱找厂家培训,因为厂家的培训更全面,有侧重点,许多操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自学很难领悟透彻;公差配合与互换性,这个算是基础,想学三坐标,这个最好懂点,但是三坐标测试仪的操作,个人觉得,只是简单操作的话,找个会三坐标的人给培训一两天,只讲重点,就差不多,但是想弄得深一点,每次编程出问题的时候能推理出什么问题,这个最好还是要厂家培训,自学太难了

网友(2020-07-17):
引用 网友A:
刚经历蔡司三坐标的培训,说实话,最好还是花点钱找厂家培训,因为厂家的培训更全面,有侧重点,许多操作看 ...

厂家培训免费当然好,问题是没有单位的又想学三坐标的人去哪培训,据说到培训机构要4000以上,只教5天。那都学个皮毛,花钱又学不到东西。

网友:
如果想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那么仪器操作就只占10%,剩下要学的,形位公差(不要小看这个,形们公差千变万化,要理解透,并不容易);空间几何,还要了解常规的测量手段,比如一个产品在大理石平台上怎么打表找正;再之后就是要了解加工工艺。

网友:
青岛弗尔迪,三坐标实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