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减速机选型手册上面减速比越大额定承载扭矩越小?

楼主(2019-10-10):
如图,我在查阅减速机选型时候遇见一个问题,为何减速比越大额定承载的扭矩反而越小呢?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减速比越大承载的扭矩应该越大才是啊。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速比大了,同一个机型就是这样了。你要选更大一个机型

网友(点评):
理解了 多谢指点

网友A:
这个是直角型的行星减速机,减速机内部是由齿轮组成的,如果外形尺寸不变,只能增加齿数,反之模数就会减少,模数越小承受的最大力就越小

网友:
同尺寸,减速比越大齿数越多,就越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直角型的行星减速机,减速机内部是由齿轮组成的,如果外形尺寸不变,只能增加齿数,反之模数就会减少 ...

嗯  理解了  多谢

网友:
直角的减速机确实和常规的不一样,上次我给搞错了,后来还好供应商给换。。。

网友:
這是一般常用行星齒輪箱結構....不只是減速比越大,傳達轉矩越小.
減速比太小 ..傳動轉矩也一樣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