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衔接处工艺

楼主(2019-10-10):
图示是一个国外产品接插头,对塑胶设计不是懂,特请教下,望大神赐教!
1.估计用的什么材料?成分牌号,中间灰色是软的估计是硅胶一类的,黑色部分是硬的,估计工程塑料
2.图2中线和硅胶衔接处是怎么实现的?
3.图3硅胶表面像有一层薄膜很光滑,反光,耐污渍,衔接处就没有这种反光膜
4.这种信号接插件里面(没有图片显示)是不是都要用铜件,一般是什么牌号?什么情况下才镀金,镀金层厚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A:
二次注塑

网友:
看着像是高温加热成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注塑

有道理,

网友B:
塑胶的话,我帮你测,样品给我,我哦的公司做塑胶的,加我微13249762768

网友C:
衔接处是为了增加摩擦力,才会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注塑

中间还有个白点(图片没体现出来),感觉像是双色注塑了,那这个产品是二次注塑+双色注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胶的话,我帮你测,样品给我,我哦的公司做塑胶的,加我微13249762768

样品太贵暂时还不会拆,需要的时候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衔接处是为了增加摩擦力,才会这样处理的。

增加摩擦力?这个是医疗产品,应该是灭菌的时候保证密封性

网友:
|中山杨发表于 10-12 08:38
样品太贵暂时还不会拆,需要的时候联系你,

我感觉是tpu一般包胶材料,tpr具体还真得测才知道,您的公司在哪,我们在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