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台侧放负载怎么算?

楼主(2019-10-10):
请教各位大佬

一般伺服滑台样册上都有对应的水平使用负载,和垂直使用负载,那么侧放负载怎么算呢?
是按照水平负载算?垂直负载算?还是水平负载打折算?
如果是水平负载打折算的话,一般打几折?

此问题也可以延申到侧放线性滑轨的负载计算

网友:
按照倾斜角度分解成水平负载和垂直负载,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关键是一些样本 还真得没有这个参数表

网友A:
这个应该算弯矩,其实垂直和水平负载说的是承受纯力载荷,实际根据偏心情况还得校核弯矩

楼主:
谢谢!
按照倾覆力矩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算弯矩,其实垂直和水平负载说的是承受纯力载荷,实际根据偏心情况还得校核弯矩

多谢!

网友:
其实侧放负载可以按垂直负载来计算的,之前记得供应商有说过这么一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