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弹簧限位的旋转轴分析

楼主(2019-10-10):
零件2固定底座是固定台板的,分析一下。
1.零件1旋转轴会不会往下掉呢? 它的轴向限位只有卡圈;轴直径35,还是有一定重量的。并且齿轮的
重量也是作用在轴上的;
2零件15.齿轮的轴向限位也是卡圈,,这么大齿轮用卡圈限位靠谱?
3.零件15齿轮旋转,零件1轴也旋转,二者之间用零件10轴套传递运动???
4.零件12滑动套,下面挂一个弹簧有什么作用? 如果我设计,滑动套的上端应该
顶住齿轮,然后跟轴用螺丝固定;而不是现在滑动套跟齿轮还有间隙。

网友:
看你这结构不大,所以能给个尺寸参考很重要,结构也要看怎么用用那?

网友:
运行时,轴系是图示这样竖直的?卡簧11的位置有个轴肩,轴承担了其上所有零件的重量。

网友:
我见识浅薄,看着有点奇怪,这个齿轮起什么作用?如果是轴带齿轮或齿轮带轴都应该是键连接加定位挡圈吧。

网友:
都不知道用来干嘛?如果我问你我有一根轴,上面打了螺纹孔?问你螺纹孔为什么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