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问题

楼主(2019-10-10):
向大神请教:怎么将上下两个轴连接,上轴转动可以带动下轴转,下轴转动不可带动上轴?

网友:
加个电磁离合器,上轴为主动轴时吸合下轴为主动时分离。

网友:
棘轮,单向轴承,离合器,,,,

网友:
棘轮配合比较常见,找个棘轮扳手拆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要求,场合,都没表达清楚,怎么给你支招?

网友(点评):
嗯 言之有理 所以说很多人的求助让人无话可说

网友(点评):
嗯 言之有理 所以说很多人的求助让人无话可说

网友(点评):
嗯 言之有理 所以说很多人的求助让人无话可说

网友(点评):
嗯 言之有理 所以说很多人的求助让人无话可说

网友:
驱动端是什么动力?被动端连的是什么机构(设备)?

网友:
多高转速,需要多大扭力

网友:
2楼说的方法最简单也是应用最广泛的

网友:
买个自行车飞轮来玩玩就有办法了

网友:
参考一下自行车吧

网友:
离合器吧,也不晓得你反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