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滑轮怎么改变力的方向

楼主(2019-10-10):
请问大家,下图定滑轮的布置,(A端拉B端收,有时也要A端收B端拉)可以改变钢丝绳的受力方向吗?不知道1处与2处定滑轮布置是否合理,会不会阻碍钢丝绳的运动。(使用软钢丝0.2mm粗,U槽轴承内孔3外径10槽宽1深0.4mm)
欢迎各位解惑,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A端和B 端都可以拉。

网友B:
没看明白意图是什么?A端钢丝绳上下移动,B端钢丝绳左右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端和B 端都可以拉。

嗯。谢谢。但是刚丝会不会可能卡死呢,我会做个实验去验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意图是什么?A端钢丝绳上下移动,B端钢丝绳左右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

是这样,AB两端是分别固定到两个集线的轮子上的,而这两个轮子的是错开的。为了想要一种快速响应的动作效果,我想到了弹簧作为蓄能装置。我在设计一个涡簧作为动力,钢丝绳上加负载,带动负载移动的实验装置。

网友C:
如果两端的动作或反映的敏捷度不同,钢丝绳一旦产生松弛,1、2处容易跑出U型槽吧。毕竟,钢丝绳是有挺度的。

网友D:
可以这样做的,我做过防水板铺挂台架就是这样把钢丝绳转90度角

网友:
感觉没问题。

网友E:
类似升降式晾衣架

网友F:
两边都要有负载,不然钢丝绳从滑轮里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端的动作或反映的敏捷度不同,钢丝绳一旦产生松弛,1、2处容易跑出U型槽吧。毕竟,钢丝绳是有挺度的 ...

知道了,两边受力,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这样做的,我做过防水板铺挂台架就是这样把钢丝绳转90度角

好的。请问你那钢丝绳是那种很多股拧成一股的吗,大约有多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升降式晾衣架

谢谢,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边都要有负载,不然钢丝绳从滑轮里跑出来的

嗯,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请问你那钢丝绳是那种很多股拧成一股的吗,大约有多粗呢?

好像是12毫米的多股绳

网友(2021-11-12):
引用 网友F:
两边都要有负载,不然钢丝绳从滑轮里跑出来的

负载有的,就是三个滑轮位置不会摆

网友:
不好意思,留言留错地方了

网友:
两个平面相交的地方不会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