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助几个试题

楼主(2019-10-10):
求解

网友A:
第一个图:  双向变量泵驱动双向变量马达的调速系统,双向泵正向旋转时,比如,泵的出油口为元件1上面的油口,则,元件1上面的管路接双向变量马达左边的进油口,驱动马达正向旋转。
当双向变量泵反向旋转时,元件1下面的油口成为出油口(压力油口),这一油路接双向变量马达右边的进油口,驱动双向变量马达反向旋转。

变量泵正向旋转时,油液从变量马达3的出油口,到达液控换向阀的左端阀芯的进油口,经过此阀回到油箱。如果变量泵反转时,变量马达反向旋转,元件3的左边油口成为出油口,油液通过此油口与元件6液控换向阀的右端阀芯相连,液压油通过此换向阀回到油箱。
这个双向变量泵驱动的双向变量马达组成的调速系统是一个闭式液压传动系统,辅助系统是补油回路。双向变量泵右边的小油泵是系统的补油泵,为保持系统压力稳定,而向系统补充的泄露。

后面几个图还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  双向变量泵驱动双向变量马达的调速系统,双向泵正向旋转时,比如,泵的出油口为元件1上面的油口 ...

谢谢大佬,有时间您都看一下

网友:
大学时候的东西忘的差不多了,过来膜拜大神,捡一点是一点哦

楼主:
大学学的忘得干干净净,突然又遇到这种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图二是伺服阀控制油缸同步回路。
模块1压力补偿器
模块2FD平衡阀
模块3是主控阀
模块4是梭阀选择负载压力。
工作原理:执行元件油缸用机械体连接成一体保持同步也就是机械同步。
压力补偿器补偿负载变化时速度不受压力变化影响。
FD平衡阀当油缸回程时压力油走FD平衡阀的内部的单向阀;当油缸压下时Pb>a在来自B管的先导压力控制下平衡阀推动右位压力油走节流口使油缸平稳下降不超速;当因管路爆裂油缸突然下降时FD平衡阀在弹簧作用下移动到左位保证油缸安全锁住。
主控阀是机械反馈调节阀口修正误差确保输出指令与阀的移动位置一直。

复制微信群大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