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缩放后的新添特征

楼主(2019-10-10):
将一个模型缩放后,想在缩放的模型上建立新的特征(旋转切除),可软件貌似只是识别了缩放前的模型,切不了放大后的模型

网友A:
是就是是,没有貌似。而且没有图啊,你说的过程,旁人无法理解。

网友:
放大后原来的还留着吗?选择切除的时候,下面有选择要切除实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就是是,没有貌似。而且没有图啊,你说的过程,旁人无法理解。

那请大神你给看看吧,一个简单的轴,缩放后,想切个槽 ,绘制草图完后,一刷新,就错位了,旋转切除时提示“切除部分与模型不相交”

网友A:
因为你3.77标注的位置根本不是轴的端面,而是那个构造线的端点,而构造线的端点并没有固定在轴的端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3.77标注的位置根本不是轴的端面,而是那个构造线的端点,而构造线的端点并没有固定在轴的端面上

我疑惑的就是我3.77在草图上是打在了轴端上,为什么sw会认成缩放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