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主轴的限位和受力分析

楼主(2019-10-11):
如图:零件1为固定底座,
1. 用卡圈限位,改成台阶限位是不是更好点?
2.轴上面的卡圈槽有必要吗?可以取消吗?
3.齿轮和主轴的重量谁承担? 最后是不是都压到卡圈上去了? 这样也行? 卡圈限位变成承受力了?
这个结构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
不合理, 固定卡座,设计成两端装轴承,中间留一个过孔就好,这样轴受力,就由轴承与卡座分担了。
齿轮与轴连接部分,设计成带法兰,直接压轴承上,下卡圈取消。上卡圈继续保留,同时轴设计外卡限位。

网友(点评):
卡座加工就很麻烦了

网友:
1、装配找正麻烦,隔圈位置不固定,装轴的时候,要找隔圈中心。而且你轴没开导角。
2、 你整个轴向力 都是下面那个轴承承受的

网友:
靠卡簧拖着有点不太合理吧?

网友:
这个结构是搞笑的吗?

网友(2019-12-02):
建议从上到下,轴上装个隔套固定内环,套管固定轴承外圈定位而不是采用卡簧,由于你的轴是竖直放置的,这样改动的目的可以使轴的重力都由轴套来承受,建议在下端轴承加背帽,可以固定轴承,保证两轴承的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