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降低直线滑轨间隙造成的机器晃动

楼主(2019-10-11):
1570758398(1).png 箭头为升起的部分,在升到顶之后,会产生轻微的晃动。这个晃动是不可接受的。有什么措施可以使这种晃动降至最小吗?

网友A:
极限位置时伸缩的两个套管重合部分留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位置时伸缩的两个套管重合部分留长点

哪部分?

楼主:
补充:通过电推杆做为升降的动力,用滑轨固定它升降方向,用的是滚珠导轨。

网友:
楼上意思应该是不要升到顶吧,升到顶维稳能力弱吧

网友:
①配合精度做高一点,间隙余量留少一点②或者做一个径向的定位装置。可以选用机械复位,比如弹簧等。③避免细长杆结构

网友:
留出足够的极限位置,加强缓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