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有没有这样的指令,可以产生下图的变化

楼主(2019-10-11):
由绿色变成红色。

网友:
什么意思呢。。。。修改材质颜色?

网友:
貌似没有,这个自己画一个也不难的,一个截面转一下就完成了

网友(点评):
我本来想用配置,一个图表示两种状态,省点画图的麻烦

网友(点评):
这种功能应该有,只是这软件我也是新手,以前用CREO,有族表可以做两种状态。按说SW应该是有的

网友:
就修改颜色,有啊

网友:
从图中看零件特征改动了,不知道零件配置或者系列零件设计表可不可行没试过,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改材料,不同的村料设置不同的颜色

网友:
原来是显示状态的问题,不同的配置设置不同的外观(外观要指定对应的显示状态,而不是所有的显示状态),这样更换不同配置就会有不同的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