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插入stp零件

楼主(2019-10-11):
如图,装配体力插入stp格式文件,怎么无法移动?  移动零部件 灰色不可选  这个stp格式文件左上角有个向左箭头,几个意思

网友:
是不是没有选择上stp零件?

网友:
直接在装配体中添加STP文件是不允许的吧,需要将STP文件打开转换成PRT档后才能插入。

网友:
右击文件名,点击解散特征,然后将需要移动的零件的固定约束改为浮动

网友:
还有个办法是在系统选项里,导入-取消3D interconnect,这样插入step文档后,每个零件可以随意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