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9-10-11):
请教各位,我要选一个电机齿轮和链条带动滚筒,滚筒上传动工件,怎么选电机呢?有什么资料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滚筒上的负载产生的扭矩计算出来,再除以中间的传动比和机械效率就是电机输出轴的扭矩。

用滚筒转速乘以中间传动链的传动比就是电机输出端的转速。根据转速,扭矩和功率的计算式计算出需要电机输出的功率,并考虑工况系数,根据这个计算功率和转速去选择电机。

网友(点评):
良心回复

网友(点评):
良心回复

网友:
不放心的把图拿来,我们给你算。保证好用。

网友:
这个简单,加我微信17317679548详聊,你把你的要求发过来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1 12:44滚筒上的负载产生的扭矩计算出来,再除以中间的传动比和机械效率就是电机输出轴的扭矩。

用滚筒转速乘以中间传动链的传动比就是电机输出端的转速。根据转速,扭矩和功率的计算式计算出需要电机输出的功率,并考虑工况系数,根据这个计算功率和转速去选择电机。
多谢!!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1 12:44滚筒上的负载产生的扭矩计算出来,再除以中间的传动比和机械效率就是电机输出轴的扭矩。

用滚筒转速乘以中间传动链的传动比就是电机输出端的转速。根据转速,扭矩和功率的计算式计算出需要电机输出的功率,并考虑工况系数,根据这个计算功率和转速去选择电机。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