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设计

楼主(2019-10-11):
各路大神,毕业设计做肥皂盒模具设计,模具设计是不是好复杂,难度很大,计算要算哪些方面,绘图出图的标准,等等?

网友:
找模板比葫芦画瓢

网友:
得先有肥皂盒的模型,结构最好简单化,然后考虑下开模做对产品的要求,上下分模,倾斜角度,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根据经验来说,一般网上可以找到类似的先看看,实在没地方下手,也可以求助导师

网友:
话说我毕业设计是电视机遥控器上盖模具设计,网上搜一篇,按照人家的步骤和计算做,然后把你的参数和图纸放进去就行了

网友:
我当初毕业设计是相机外壳注塑模具设计  类似的网上有很多参考

网友:
流道位置的选择很重要

网友:
也到快要毕设的时间了,听说就是模仿吧。。。看谁厉害了!!

网友:
材料的收缩率,一出几的模具,拔模斜度多少,分型面选择,定出机构,冷却循环孔位置和布局。型芯和型腔的加工等等

网友:
一出几的模具,拔模斜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