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问题

楼主(2019-10-11):
持续500~550℃环境下 钢材含碳量会变化吗?另外在受外力情况下钢材应力会变化吗?

网友A:
钢材整体含碳量不会变化,应力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材整体含碳量不会变化,应力不会变化。

多谢 那高温环境下 金属寿命会不会显著降低 会不会更容易产生蠕变或者是氧化失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那高温环境下 金属寿命会不会显著降低 会不会更容易产生蠕变或者是氧化失效?

肯定会啊。,看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啊。,看什么材料。

钢材 有没有具体的研究数据可以参考的?应力频率 温度 对金属寿命的影响

网友:
500度,属于高温了。钢材。。。这个词,太笼统,太模糊!

有高温环境下应用的金属材料。具体看要求。

网友:
有一种钢材叫热作模具钢,你去了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