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降低滑轨间隙造成的机体晃动

楼主(2019-10-11):
红色是滑轨,中间蓝色是电推杆。由于滑轨间隙,在达到目的位置停止时机体会出现前后晃动,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个晃动吗?

网友:
降低电机加减速看看。

网友:
减小滑轨间隙,降低电机传送速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应该是速度太高产生的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