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此题用顺序控制法没有实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11):
新手请教,问题如图1中的3-4所示,我用顺序控制法没有实现题中所说的要求,延时功能实现不了,而且各个输出灯不停闪烁,图2是我的顺序控制法逻辑图,图3是用继电器方法编程的,我没有考虑热保,自锁请大家帮我看看,请指教,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我是外行,西门子的程序可能跟三菱的不太一样,我自己编了一个:X0 启动 X1停止 X3/X4分别是1和2的热继电器

网友:
第8行T0下面并联Y2的常开忘记了。还有第一行X3后接常闭M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外行,西门子的程序可能跟三菱的不太一样,我自己编了一个:X0 启动 X1停止 X3/X4分别是1和2的热继电器 ...

OUT T1 K30 那里不好  可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UT T1 K30 那里不好  可能会有问题的

能请大侠说说为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