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盒如何上料(料仓),单次人工上料80-100片,设备尺寸长1600*宽1600*台面高800

楼主(2019-10-11):
4位小车上料仓

4位小车上料仓

产品通过料仓人工上料后通过机械手移栽至皮带线上进行下步工序,现在就上料有什么好方式?塑料盒如何上料(料仓),单次人工上料80-100片。图片用小车料仓上料的大概方案,感觉不理想。请教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办法上料,做到结构紧凑。

网友A:
堆料?料匣?
吸盘抓取就可以了呀!

网友B:
为什么料仓不直接放在皮带上方,然后从下面用气缸推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料仓不直接放在皮带上方,然后从下面用气缸推出去

皮带线上方做料仓上不了几个产品,产品32厚,节拍要求一次性上料要100个左右。

网友(点评):
做在皮带一条线上 横向移栽可以取消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线上方做料仓上不了几个产品,产品32厚,节拍要求一次性上料要100个左右。

那就在多做几排,每列下面一个气缸推出到皮带上面去,控制一下节拍,左右两边都可以做料仓

网友:
放底下盒盖怎么往上推

网友C:
1、感觉你的小车缺少个定位机构,小车定位不准确,上料有风险;
2、如果是人工上料的话,考虑劳动量最好考虑水平输送;
3、如果来料就是这样码好的话,这样送也可以,只是你的送料机构可以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感觉你的小车缺少个定位机构,小车定位不准确,上料有风险;
2、如果是人工上料的话,考虑劳动量最好考 ...

谢指导
1.定位机构是要的,粗略方案,没有细化。
2.水平放料是会更方便。

网友:
用吸盘比较好,旋转机械手,双机械手,可以双盘料,上料盘要带升降的

网友:
这种lz要先说说预算多少

网友:
这有个缺点就是每次换料时都要停机等待,会降低产量。

网友:
不让用桁架上料吗?
皮带线上方的抓取组加个Y轴气缸;小车那里加个伺服丝杆升降装置,每次升一块板厚的高度

网友:
上料频率是多少?快和慢肯定也不一样,上料之后在皮带上有没有间距?

网友D:
我的理解是人工上料至料仓,然后自动上料。如此的话可以,下方装电动推杆或用丝杠向上进给。通过光电开关控制执行部件启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堆料?料匣?
吸盘抓取就可以了呀!

吸盘吸取面积太小了吧

网友E: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ypeid%26typeid%3D38

还是免停补料的。。。

这么好的地方,就是没人来溜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人工上料至料仓,然后自动上料。如此的话可以,下方装电动推杆或用丝杠向上进给。通过光电开关控 ...

是的,当时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265&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 ...

谢谢大师经典+犀利的回复,经常看到你的论坛及回复,一语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人工上料至料仓,然后自动上料。如此的话可以,下方装电动推杆或用丝杠向上进给。通过光电开关控 ...

你这种方案很好呀!上面用真空吸盘抓取。我感觉还是电缸靠谱点,完全不用小车呀!小车只是运送的,到位置后插在电缸托盘上不就可了吗?小车定位还不好定位。

网友:
料盘与皮带同一条线上,底部歩进电机往上推动到位,然后气缸上料。

网友:
用海绵吸盘吧。很适合这种用途的。吸附面积大,有 若干区域镂空也照样 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