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O型圈装配

楼主(2019-10-11):
有一个内孔O型圈装配,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经验之谈!

O型圈

O型圈

产品

产品

楼主:
内孔是11MM的.有些办法想过了,效果不太好

网友:
将零件孔口和O型圈槽口磨钝,给O型圈涂上机油,用工具送进槽内。

网友:
O型圈抹上润滑油,对准了,直接怼里边去

网友:
捏瘪了放啊

网友A:
人狠话不多,直接干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狠话不多,直接干货

大赞

网友:
用专用工具啊

网友:
不好装。
主要是实际买来的O型圈会比规格的尺寸小,放到内孔槽里放不住,稍微有轴向力就会突出来。
我一般用开水先泡一下再用大轴撑O型圈增加外径,然后涂上黄油放进去,再放轴。

楼主:
好歹做个半自动化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狠话不多,直接干货

膜拜大佬。第二种我试过了 ,不行。
其它的方法  我看可以哦

楼主:
钩子,戳子。
用人工智能上。
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钩子,戳子。
用人工智能上。
不行啊!

进口O圈是有专门的安装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O圈是有专门的安装工具的

原始安装就是一个戳子。往里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