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们一个问题 关于SW2016装配体的

楼主(2019-10-11):
SW2016在模板下新建装配体后提示为只读文件gb_assembly.asmdot*[只读]  ,也无法保存  之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突然就不行了  新建装配体就不行   打开后提示有两个压缩文件  解压后文件还找不到路径  各位大佬  怎么破?打开STP文件也直接默认这个格式 打开后没法保存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突然就不行了呢  各位大佬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打开SW,工具-选项-默认模板。。。。然后看看文件目录,一般默认在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6\templates,打开把原来的模板重新复制一个,然后删掉原来的,把复制的文件名改回成原来的试试
第二张截图是说装配体有个零件文件少了(删除了或者移动了位置)

网友:
好像是模板的问题,重新设置一个装配体模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