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前的表面处理和粗糙度

楼主(2019-10-11):
请教机加工的专家,机加工件喷漆前要做表面处理,主要是为了除油除锈和保证一定的表面粗糙度。如果油漆施工对表面粗糙度的建议Ra为40um,机加工件表面粗糙度Ra在20um不到,把粗糙度提高到40um的方法除了喷砂喷丸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快速便利地实现?

网友A:
除锈效率比较高的就是喷砂和喷丸了,手动工具和电动工具除锈效率更低。
http://www.cmiw.cn/thread-985960-1-1.html?_dsign=4a4dbb5d

楼主:
如果不需要考虑除锈,因为是不生锈的材料做的

网友:
貌似“油漆施工对表面粗糙度的建议Ra为40um”这里的40um是最低要求,所以机加后如果达到20um或以下就不需要再特别处理了,除非表面有锈蚀或者没加工到的,当然油污什么的也是必需要清洁的

网友(点评):
抛丸喷砂或者手工基本是降低粗糙度(更光滑),而不是增加粗糙度,除非已经是3.2或更小了,才有可能增大

网友:
喷砂是首选,除锈专用,效果还好,甚至可以增加被喷表面的性能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13 20:40喷砂是首选,除锈专用,效果还好,甚至可以增加被喷表面的性能
喷砂对除锈是个方便的办法,但如果只是想把工件表面做粗糙化,以增加油漆的附着力,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喷砂还有个副作用是会令产品表面轻微变形甚至破坏,尤其是薄的工件。对平面的工件,拉丝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锈效率比较高的就是喷砂和喷丸了,手动工具和电动工具除锈效率更低。
http://www.cmiw.cn/thread-985960 ...

还有激光除锈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砂对除锈是个方便的办法,但如果只是想把工件表面做粗糙化,以增加油漆的附着力,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喷 ...

可以拉丝

网友(2020-01-15):
喷漆表面是粗糙度越低越好?会不会太光滑反而附着力不好?

网友(2022-02-19):
常用腐蚀、砂磨,钢丝盘刷、拉丝等,用金钢石沙效果最好,激光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