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工厂能对玻璃材料进行机加工?

楼主(2019-10-11):
如题。一块玻璃板,要在上面钻很多1-2毫米的小孔,还要从侧面打贯穿孔。
请问是否有工厂能做?
珠三角片区。

网友:
站附近的玻璃店估计能做。

网友:
贯穿孔尺寸很要紧

网友:
很难加工

网友:
了解一下超声波打孔机。。。。。。。

网友(点评):
垂直打孔应该没问题,我看到过类似的玻璃板。 关键是侧面的贯穿孔,我不知道目前有没有这种加工技术。 这个玻璃板是190*190毫米的方板,厚度约10mm或者12mm

楼主:
垂直打孔应该没问题,我看到过类似的玻璃板。
关键是侧面的贯穿孔,我不知道目前有没有这种加工技术。
这个玻璃板是190*190毫米的方板,厚度约10mm或者12mm

网友(点评):
贯穿孔孔径?

网友(点评):
贯穿孔直径3.5毫米或者4毫米都可以,只是用来通低压气体的,精度不重要,贯穿孔的两头最好可以打M5的螺纹孔,不能也可以,我用胶水粘堵头。

网友(点评):
看量了,可以直接做带孔砖

网友:
侧面打1-2mm贯穿孔人工很难打出来吧,除非玻璃厂家定做。

网友:
玻璃上面能攻丝???

网友(点评):
不攻丝也可以,我本来攻丝的目的是堵住它,现在如果改成玻璃的话,我就用胶水粘住堵头,应该也可以。

网友:
得找专业的人做才行

网友A:
找到个宜兴那边的 楼主可以看看 http://www.gxqj.com/index.asp

网友(点评):
多谢你!我刚刚联系他了,他说有点难搞,还要评估一下再回复我。

网友:
应该是单件吧,那容易。只要去玉石市场找个有打孔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个宜兴那边的 楼主可以看看 http://www.gxqj.com/index.asp

怎么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他说不行。我的量也不大,估计二三十件。是不是要开模才能做?

网友(点评):
没找对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