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可以粘接42铬钼钢的工业胶

楼主(2019-10-12):
有个大型盘类零件,出现表面磨损较大现象,由于温度限制,不能进行补焊修复,是否可以采用工业胶粘接同材质钢板+机加工的方式修复平面度,请大家分析一下,主要是结构胶的强度,该零件高承载

网友:
据了解,用方便面加502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高承载,用胶粘结,不可靠

网友:
需要做表面合金吗

网友:
有卖一种粘铁的胶水,类似于AB胶那种,粘上去等一会儿就牢固了,但是貌似材质是塑料类的吧,不是铁质的

网友(2020-03-09):
可以加我微信554737483

网友(2020-04-13):
胶水解决方案,加微554737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