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液体密封的问题

楼主(2019-10-12):
背景:1.液体:高温的有剂混合体,食品级(没有强酸、碱性)。

2.目的:
   2.1.把液体定量注入包装袋。
   2.2.不注液时为了防止液体因为自重下滴需要对流道进行密封。
3.问题:
   3.1密封效果不好,会漏液。
   3.2每一台的情况不一致。有的好一点,有的差一点。
4.个人分析:
    4.1材料均为SUS304,刚性的接触密封效果本来就不是。是一个失败的选择。
    4.2刚性接触密封配合会根据材料的加工误差出现波动导致一致性难以保证。
5.目前的解决思路:
    5.1把前端密封接触材料改为柔性材料。(准备选择PEEK,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5.2关于材料的选择现在有点不着边。希望大家推荐下。

现在设计的是采用不锈钢锥型弹性接触密封。详见下图

希望各位走过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二,感谢!

注液时

注液时

不注夜时

不注夜时

网友:
突然想到电磁阀的密封

网友A:
密封用PEEK?太浪费了吧,橡胶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用PEEK?太浪费了吧,橡胶不可以吗?

主要是考虑接触的液体是食品级的。
冒昧的问一下,PEEK材料的硬度/弹性怎么样?

网友:
球阀结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接触的液体是食品级的。
冒昧的问一下,PEEK材料的硬度/弹性怎么样?

PEEK很硬,价格很贵一公斤1000+,硅胶或者乳胶不是可以吗?医用的,还有奶嘴不都是这种材料吗

网友:
食品一般用硅橡胶或者氟橡胶之类的吧

网友:
锥面密封不行上球头如何啊,不用橡胶类,直接钢对钢,只是对加工精度有要求。

网友:
用个两通电磁阀不就好咯

网友:
用圆柱面考虑下,更容易加工,气缸的活塞缸那种模式也可以考虑下。

网友:
问流体电磁阀供应商,可以改内部配置以适应食品级要求的
我们公司用的是耐腐蚀配置

网友B:
我觉得锥形密封没有问题,关键是把密封嘴和密封杆的公差控制好,同时给锥形密封杆一定在向下载荷。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密封杆与注液嘴的同轴度的问题,拆过类似的阀体,密封杆与其驱动动力之间的连接为一个浮动接头,密封杆压入时可以自适应注液嘴的轴线。

网友(点评):
描述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密封杆与注液嘴的同轴度的问题,拆过类似的阀体,密封杆与其驱动动力之间的连接为一个浮动接头 ...

好的
谢谢!

网友:
柔性材料好,可以补偿间隙

网友:
楼主肯定没养过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锥形密封没有问题,关键是把密封嘴和密封杆的公差控制好,同时给锥形密封杆一定在向下载荷。

正解!

网友:
液体密封,不赞成使用刚对刚。
用刚性的,对于装配精度要求过高。
建议使用刚对柔。
上柔性平面,下凸起的刚面。

网友:
锥形改成球形,密封平面用紫铜或更软的材料!
球形密封常用于气体与液体密封!

网友:
楼主无需多虑,市场上有现成卖的,叫做“防滴漏喷嘴”,十几块钱一个。

网友:
PEEK主要是价格贵的离谱,做密封圈用可以选别的什么材料

网友:
SUS注液嘴换成黄铜软的试试

网友D:
做过类似密封,用的就是304,但产品很小,液体也压力很小,泄漏率要求高的,配合锥面要增加研磨工艺,预紧力和锥面锥度都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类似密封,用的就是304,但产品很小,液体也压力很小,泄漏率要求高的,配合锥面要增加研磨工艺,预紧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