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机械工程师面试的问题

楼主(2019-10-12):
请教各位同行大神,关于机械工程师面试时,招聘方一般会考面试人员什么专业方面的知识呢?或者招聘方有没有什么阴招去为难面试人员呢?望各位同行大神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正常一般公司都不会故意刁难应聘者的,一般面试也会分几个层次进行,HR是初选,基本都是一些原理性、基础性的东西,不过因为HR专业的原因,有时也会有些天马行空的问题让人难以回答,比如应聘设计岗位却问你非常具体的工艺,没有确切的设备、加工手段的资料,一般不太好回答,这样的可以从基本原则的角度简单回答,一般他们也不会深究,然后类似部门(技术)经理、总工之类的会询问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按照2楼的回复提前对对方产品做些了解是必要的,最后可能总工或者老板(技术副总等等)也会面试,但一般不会进行太深入的技术上面的问题

网友:
图纸方面的问题免不了地~~
[微~信小程序“公差通”,解决你的图纸困惑与公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面试的是什么级别的职务。

如果是可有可无的杂兵级别,那么学校里读的书好好翻一遍,别犯一些基本 ...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有的时候面试只是一种形式,面试官只是想通过短暂的接触了解你的性格特点,工作以后的交流处事情况,甚至只是聊聊天,不会问具体的细节

网友:
工作以后的交流处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