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看下这个如何加工!

楼主(2019-10-12):
不锈钢标牌,数量一千张左右(后期可能还会有),材质304,板厚0.8,板材上面有一道210(长)*2mm(宽)*0.5的槽,作用方便折断,所以对尺寸要求及粗糙度要求都不高!
如图所示(图片是样品,不是我们加工的),现在我们加工是用的精雕机,效率和价格都不划算,价格费在1.2元左右,现在特来请教有没有效率高价格实惠的加工方法!

网友:
能不能设计个刮刀,一两把就刮到需要的深度

网友:
为什么要折断呢?为什么不做成一块块的?

一张整板加工折断槽除了上设备外,好像想不到更好办法了。

网友:
制作一个工装,然后用刨床这样行不行

网友:
激光打码不行吗?

网友A:
贵司有刻字机、雕铣机、激光打标机,没匹配刻线机么?

网友:
显然磨削是效率高的

网友B:
开槽机就可以了
钣金行业用的很多

网友:
这是什么⊙?⊙?铭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机就可以了
钣金行业用的很多

有相关的机器图片或者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司有刻字机、雕铣机、激光打标机,没匹配刻线机么?

外加工的,请问有相关机器的介绍吗?性价比高可以考虑上新机!

网友:
用牛头刨床

网友:
看着刨床的工艺加工时最合适的,一把刀,从这端推到那端,一次成型,看看市场上有没有卖小一点的刨床,或者类似的小设备

网友:
这种也可以考虑用腐蚀雕刻加工出来。

网友:
刻线机:启动压紧,类似刨床不过是横向走刀...
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不贵的。

网友:
直接用冲床压一刀不好吗?

网友:
用锯片刀噻!简单嘛,用精雕机,豆腐都整成了肉价钱了

网友:
类似于PCB板V cut吧。开槽机最快。
但你这量,建议锯片铣刀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机器图片或者介绍吗?

你去咨询下 钣金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