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捆直径0.5毫料,长度100毫米的电线,如何自动分料?

楼主(2019-10-12):
一捆直径0.5毫料,长度100毫米的电线,如何自动分料??希望出料位一根一根出料(我看下帖子,有位朋友在2018年遇到了相思的情况)。
来料如图片

网友:
这是线束的整理问题,我们好几年前就研究过,没有想出很好的解决办法,坐等高手指点

楼主:
就是来料是这样一把,出料变成一根一根出料,没有好的办法么??

网友:
现场加工,不就不用分了吗?

网友:
参考一下筷子盒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难的,

网友:
发悬赏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你是想自动供料打端子塑料胶插头吧,这个问题早己被攻克,目前机器不卖只自己用对外加工!

网友:
分拣机构的方式有很多,关键看你的成本投入有多少?

网友:
机器视觉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