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决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9-10-12):
伺服电机走直线带动小车,比如我定位到2米,每次都是突然停止一下然后走往前走。求大神帮帮分析一下,有时候还慢慢的往反方向走

网友:
描述不清晰,难以理解。

网友:
增益没调好吧

网友:
那是回原点吧

网友:
是电机动力卡住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是伺服电机丢转啦。包箍松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是伺服电机丢转啦。包箍松啦

是人為組裝品質問題?還是電機本身問題?

有品保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