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形键和键槽

楼主(2019-10-12):
我们一般都是用 GB/T1096 的平键,键槽按GB/T1095,哪位朋友有没有方形键(截面是正方形)的标准和键槽的标准,或者参数。

网友:
6以下是方的,6以上宽度厚度是不一样的

平键

平键

网友:
平键标准里也包括有正方形截面的规格,但只有6个以下的,似乎大的方形截面也没有意义,从键的屈服强度和剪切强度大小比值,以及键槽深度对轴或壳的强度的影响来看

网友:
普通型平键对中性好,定位精度高,折装方便,但无法实现轴上零件的轴向固定,用于高速或承受冲击、变载荷的轴;薄型平键用于薄壁结构和传递转矩较小的地方;导向型平键用螺钉把键固定在轴上,用于轴上的零件沿轴移动量不大的场合。

网友:
设计尺寸参考以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