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单十字万向节输入轴旋转了α角度后,输出轴也同样旋转了相等的α角度的证明

楼主(2019-10-12):
请帮证明单十字万向节输入轴旋转了α角度后,输出轴也同样旋转了α角度。

网友A:
十字联轴器不等速,证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联轴器不等速,证伪

是不等速的。是求教怎样理性看待输入轴手动旋转60度(假设旋转了α=60度)后,输出轴也同样旋转了60度(当然旋转的过程肯定不是等速的,只是旋转结果为什么相同,理性看待这个旋转60度角度的相同结果)。

网友:
假设输入转速是匀速,的,那么输出就是非匀速,但是转速是一样的(转数/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等速的。是求教怎样理性看待输入轴手动旋转60度(假设旋转了α=60度)后,输出轴也同样旋转了60度( ...

61°呢?70°呢?你举个个例想代表什么?你证明了输入60°结果输出60°?不要想当然

网友(点评):
当然你十字联轴器直着使用肯定是符合你的要求的

网友:
输入旋转一周(360),输出也是一周,但是有震动,角度越大震动也越大,这个震动双方吸收了,在材料弹性和装配间隙中。
震动太大的话,会反映到离合器摩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