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同步带的问题

楼主(2019-10-12):
如果同步带的节线长度等于两带轮的节线长度,是不是就不需用涨紧了?第一次研究这个东西,没什么经验,还请各路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
还是需要的

楼主:
必须用涨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用涨紧吗?

    你计算的只是理论带长,而实际上带在加工过程中会有偏差存在,有可能比理论长,有可能比理论短。

网友B:
链传动和带传动都是需要涨紧机构的,算是设计标准了,用久了都会松掉。

网友:
张紧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计算的只是理论带长,而实际上带在加工过程中会有偏差存在,有可能比理论长,有可能比理论短。

了解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传动和带传动都是需要涨紧机构的,算是设计标准了,用久了都会松掉。

了解了,感谢指点

网友:
涨紧轮在皮带或者是链条传动上都需要存在的,调节松紧在所难免

网友:
看你的负载情况,看你对精度要求的,轻小负载及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不用涨紧的。轻小负载情况下,就算皮带略松,也是不容易跳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