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中的子装配体一直显示重建符号

楼主(2019-10-12):
一直刷新  还是有重建符号

楼主:
点重建  打开文件还是有显示

网友A:
这个布局刷新呢,试试看

网友B:
因为你没打开你的柔性子装配体,你刷新的仅仅是总装配体。

网友C:
模型有变化,都会提示你重建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布局刷新呢,试试看

布局刷新  怎么做呢?没有用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

欢迎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没打开你的柔性子装配体,你刷新的仅仅是总装配体。

你这样说我感觉不对   同样是柔性子装配体  其他的重建就可以消除   就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有变化,都会提示你重建模型。

这个是当然   但是你注意我是一直点重建哟   其他的子装配体就可以消除重建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

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F:
我靠,你点一下最上面的红绿灯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靠,你点一下最上面的红绿灯不就好了

如果那样可以的话   我就不会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样可以的话   我就不会问了

哦,那就搞不明白了,我这就点一下就好了,从来没有出现过点了还有的情况

网友(2022-05-15):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在使用多配置的子装配体时,一直出现重建符号

网友(2022-08-12):
找到有问题的相应草图,压缩后重新解压就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