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找平的U型夹具装置 求指教

楼主(2019-10-12):
大家好,最近我们有个问题,一个设备有屏幕触摸区及面板触摸区,同时触发时,会导致系统卡死重启。
最开始做的是这样子的,考虑到可能要测试多个按压点,所以一开始做了这样子的结构,可以随意调节两个按压点的位置。这个可调的按压盘,是用一个M5螺栓连接到我们原来的测试工装上,类似于一个点胶机机构,装好后两个螺母锁死。也正是因为是用螺纹方式连接,本身测试工装上的有些歪,装上去以后,整个盘就倾斜了,导致按压下去总是一个点先按到,另一个点经常按不上。

所以后续也想了几种方法,换成带缓冲的按压头,类似于机床夹具的U型自找平的工具两个面铣平,然后可以旋转,装上去不平,但可以按实际情况来找平。

但是闹了笑话,一时想不起这个标准名称是什么,市面上是不是有的卖,应该是有的,请各位指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19-10-14 15:16):
现在对问题进行了更仔细的分析:
1.多点位按压头和三坐标工装的连接仅为螺纹连接,两点成线,三点成面;单点连接导致整个点位调整盘安装上去后,一点误差就会歪,使得仅一个按压头压到设备。
2.铝盘上螺纹比较脆...

补充内容 (2019-10-14 15:16):
(1)在原有基础上,按压头做成上下可调,安装上去后手动调整高度至大致一致;或者带有弹簧缓冲,因为设备是按下并释放后才认为是一次完整按压,所以先按到一个,再按到另一个也是可以的。
(2)U型自找正机构,...

网友:
浮动接头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这个东西~不过谢谢老哥回复

网友(点评):
老哥,我百度到的浮动接头很奇怪,但是后来在淘宝上搜索到的是气缸的配件。±5°可以全向摆动,确实是符合要求的~谢谢老哥~

网友:
两头都能力强力矩形弹簧,保证两点的压紧力充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远兄说的矩形弹簧去了解了下,有一点大题小做了。弹簧方案我也思考过,感觉还是会存在一个先按到后按到的问题。

网友:
关节轴承?

网友(点评):
这个设计倒不难,就是想找现成的。

网友A:
感觉你原来的也能用...在里面在加个螺母就可以实现任意调节...

网友(点评):
面型结构,如果要增加,就只能加一个球形关节,这样子,整体自由度就太大了~感觉不是很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原来的也能用...在里面在加个螺母就可以实现任意调节...

我说的是调节触点

网友(点评):
嗯,我了解您的意思了。但是现在不是接触面不平的问题,而是两头不能同时下压。除非是用弹簧,可以一个先下压,另一个后下压。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下结果,接头上增加一个浮动接头,可以调平;另外增大按压点的面积,按压屏幕时触发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