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类型选择

楼主(2019-10-12):
生产线中需要一台减速机,该减速机需要频繁启停,大概停止30秒,然后再运转1分钟,然后再停止30秒。如此反复。请问哪系列的减速机能符合?

网友:
齿轮或摆线都可以

网友:
不同类型的减速机有没有什么特点依据去选择类型?大神们

网友:
咨询你们减速机供应商,让他们推荐

网友:
这种工况下不是简单的选减速机的事。

网友:
建议选用行星减速机:精确度高,体积小,转速高,减速比小

网友:
应该先考虑减速比,扭矩,精度,体积之类吧
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A:
减速比不大就用同步带,简单又便宜。大的话就摆线针轮减速器。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考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比不大就用同步带,简单又便宜。大的话就摆线针轮减速器。

选用了摆线针轮的。

网友:
这个使用工况,对减速机没什么,主要是考虑电机性能。

网友:
你先把轉動部分的質量...或step檔 拿出來
1 需要計算你加速或停止間需要多大的功率(暫態)
2 需要知道你預設的壽命
3 靜態時 額外的加工力是從哪個方向來...有多少?
有了這些才回知道哪種型態的減速機能滿足你的要求..

网友:
有效60秒失效30秒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泛了,工况?安装空间?减速比?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