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管道放置问题

楼主(2019-10-12):
现有各种不同的管道,需要放一根比管道还小的小管子进去,要求1,保证小管子进到不同管道内的同心度,不会偏斜。要求2 材料不能导磁,能耐高温。求坛内大佬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9-10-12 17:19):
材料还要要求不导电。

网友A:
长度呢,大小管子的大概尺寸有吗

网友B:
非导磁材料:铁钴镍及其合金以外的金属及合金。
其实也可以考虑用铬锆铜,它不导磁而且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呢,大小管子的大概尺寸有吗

长度大约500mm到1000不等,大管子内径最小30mm,最大内径100mm左右,小管子正是现在要做的这个管子,外径最好是20mm以内。,我想到的是小管子四个象限做X形剪式控制直径的变化,但是顶住后不知道怎么固定好,没推力后,X形剪式会划退,导致直径又不能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导磁材料:铁钴镍及其合金以外的金属及合金。
其实也可以考虑用铬锆铜,它不导磁而且耐高温。

又加了要求,要求不导电,看来只能用电木,或者塑料棒了

网友:
不锈钢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