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标注问题

楼主(2019-10-12):
尺寸66.2和142.6的标注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只能作为参考尺寸吧。

网友:
圆角处无法测量

网友:
取外轮廓相交点标注

网友:
确实有问题,圆角

网友:
如果是从延长线交点引出来的尺寸,没有问题的

网友:
含圆角时取外轮廓延长线交点作为标注点

网友:
未注公差尺寸
[微~信小程序“公差通”,解决你的图纸困惑与公差问题]

网友:
这种无法测量的尺寸最好是增加一个括号,表示为理论尺寸。

网友A:
你这怎么量啊,以非折边处为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怎么量啊,以非折边处为基准吧

那样尺寸更保证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尺寸更保证不了了

如果这是钣金,那应该是先打孔后折弯,弯边不影响孔位怎么会保证不了

网友:
标了也白标,通常来说,一是没法保证,二是没法测量,三是在车间里,有小数点就象征着公差

网友:
考虑一下检测时,工人师傅的测量问题

网友:
最好能给成整数^_^

网友:
标的没有问题,但是无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