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头的这个环用什么工具做的?

楼主(2019-10-12):
皮带头上有个穿皮带的针,它用环固定在皮带头上。
请问这个环是用什么工具弯出来的?我用老虎钳试了,不但累,还容易破坏针表面的镀层。
谢谢!

网友:
弯好再电镀

网友:
估计是: 断料----成型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 。

网友:
用工具弯折,批量加工,肯定不会用手工做,手工做效率太低,形状不规整,也不好看。

网友:
这个圆环估计分几步完成的。参考圈圆模的原理

网友:
看过做弹簧的那种设备,做这个环问题不大,做完之后再进行表面处理

网友:
这个是批量生产的零件,可选用的方法挺多,冲压工艺或弯曲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