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好螺柱M60X2高度后,备紧螺母发现高度发生变化。请问螺纹连接的间隙怎么计算?

楼主(2019-10-12):
调整好螺柱M60X2高度后,备紧螺母发现高度发生变化。
我想可能是备紧过程中螺纹间隙被吃掉导致的。请问M60X2螺纹间隙的大小有多少mm?其他螺纹连接的间隙怎么查询和计算?

网友:
备紧螺母高度是指拧紧螺母后,单个螺母的高度变了还是从某一基准开始测量到螺母端面的高度有变化?

网友(点评):
调整目标是螺柱的高度,没备紧螺母前测量螺柱的高度是目标值,备紧后发现发生变化。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弹簧垫圈来弥补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