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强大的top-down,可惜无细节,望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2019-10-12):
大家好!这是一个宣传片吧?讲sw的。没有设计步骤详细讲解,只是概况介绍。我文字实录一下,且截屏如下,如有侵权望告知。发来社区请教是否有大侠可赐教。
实录:
1,首先设计整体的参数,也就是参数的验证.
2,进行骨架的设计.一个一个的骨架.,也就是分发.
3,每一部分又可以细节来设计,比如底座骨架。
4,共1000多个零件。

问题太多,拣重点:
1、在第2步,一张草图,如何分成几个骨架,也就是如何分发?
2、到每个骨架之后,是要再次布局草图,新建各基准面么,设计子装配体的草图参数么?
3、这1千多个零件,如何从总体设计下来?不断的向下分配骨架么?4、这么多线条,又没有CAD那样颜色区分,能分清么?

惜不见操作细节。也许这些问题有些低级吧,但我一直未找到答案。可有大侠百忙之中赐教一二?先行致谢!

补充内容 (2019-10-13 08:10):
个分发,是从片子中就是这样说的。我感觉像是从一个整体的布局草图,然后拆分出了几个部分,也就是设计树中的底座部分、后连杆部分、前连杆部分,作为了这几个子装配体的各自的布局草图基础,也就是他们的骨架基础吧,这就是他们的分发吧。然后他们又通过总的布局来进行关联吧。我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主要是,如果理解的对的话,他是怎样在一个文件中这样拆拆分分的?而且设计树中又建立了好多的坐标系。。。

补充内容 (2019-10-13 08:12):
不好意思刚才补充内容解释了一下,开头应是“这个分发”。

网友A:
楼主提出的问题看的不是很明白。图片中的零件好像支离破碎,不是很完整。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是不知道你说的分发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每一个实体都必须对应一个草图。草图是在基准面上建立的。第三个问题要针对你的具体实例说,但是实例看不清是什么模型。第四个问题,solidworks中模型的面,体颜色自己可以设定。草图里设定的颜色,到实体里也看不到了。实体建模和2D图平面图的思维方法不一样,进行3D建模需要从2D平面图的思维中跳出来。

网友(点评):
谢谢。确实应该是思维方法不一样。应该是我总是没会用3D设计,所以总是跳不出来吧

网友(点评):
至于草图的颜色,看上面图片,其草图如此复杂,如果颜色多一些,设计者本身是否也好分清楚一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出的问题看的不是很明白。图片中的零件好像支离破碎,不是很完整。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是不知道你说的分 ...

感谢答复!这个分发,是从片子中就是这样说的。我感觉像是从一个整体的布局草图,然后拆分出了几个部分,也就是设计树中的底座部分、后连杆部分、前连杆部分,作为了这几个子装配体的各自的布局草图基础,也就是他们的骨架基础吧,这就是他们的分发吧。然后他们又通过总的布局来进行关联吧。我也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主要是,如果理解的对的话,他是怎样在一个文件中这样拆拆分分的?而且设计树中又建立了好多的坐标系。。。

网友B:
楼主,别折腾了,sw用这种草图驱动的top-down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方法有很多种:派生法、插入零件法、种子法等等我都试过,都会出很多问题,真是不胜其烦。我想是源于sw不会灵活运用草图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对参数的引用、调用、运算等等没有好的机制。

网友C:
可否发个视频的链接

网友B:
给你看看一个inventor的,是不是很有autoCAD的感觉?

这是inventor的一个功能:衍生
看看图3的尺寸,多明了,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每个参数都可以灵活引用,甚至可以引用都装配体使用,还可以做设计验证计算
这才是top-down,SW它行吗?据我所接触过的用SW的同事,都是采用down-top在干活,先画一个零件,再由此画别的零件,有些可能有些关联,然后反复来回修改,看着都费劲。

网友(点评):
我知道有个非标设计的,也用inventor。也许这就是他不用sw的原因吧。感谢您在本帖及另一个帖子的指教!正下了一些inventor的教程,准备实践一下了。希望不会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发个视频的链接

同问!

网友:
自顶向下设计,提高工作效率,很适用的方法。

网友D:
不好用,CREO自上而下设计比较牛逼点,没有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用,CREO自上而下设计比较牛逼点,没有这么复杂

请贴张图看看是咋样的

网友:
用SW的人很多,就没有老司机出来说两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看一个inventor的,是不是很有autoCAD的感觉?

请问这是不是在一个总的规划零件里,画装配草图?
一个零件在一个草图里。然后衍生这个总规划零件,生成每个零件的详细模型。

装配草图也是三维的吗?就是说代表各个零件的草图之间有装配后的三维关联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不是在一个总的规划零件里,画装配草图?
一个零件在一个草图里。然后衍生这个总规划零件,生成 ...

这个很自由,看你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自由,看你习惯

能否推荐一下教程,如您所举例?谢谢!

网友:
自顶向下设计方法,所有零件都有关联,改动一个其对应的跟着变动,提高效率。不过前面构思需要更多时间。

楼主(2020-04-17):
其实觉得,sw,有关联是可以做到的。或者改一个尺寸全局改变之类,都是很简单实现的。但实际过程中,做完了,老板说:改一下。如果改变的是尺寸,sw没有问题的。如果改的是最初的基础的几个重要零件的形状。。。比如说第一个零件,这个零件不要了吧。。。基本整个装配体就白画了。。。也许是我水平的问题。。。所以设计过程中,已经不敢用这个我还没修炼成功的自上而下了

网友B(2020-09-24):
楼主还在吗?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某位大神提炼的,但愿不构成侵权。
我只能说,谨慎验证。要是练成了说一声。

网友:
话说sw画复杂草图,就算是最新版本,也还是很渣,也许它就不适宜复杂。

网友:
针对前面的问题,我的想法:
1、首先画布局草图,视机构情况可多平面布局,一个平面就是一套基础机构;
2、运动分析界面,设定时间节点,让各机构协调,实现设备基本功能,骨架基本上就完成了;
3、零件设计,调用标准部件,活动零件替换;一套基础机构就是一个子装配,子装配间用全局变量;用传感器替换上面的时间节点;项目上可以做经济分析了
4、再运动分析,检验运动无误后,转到Adams做力能分析,改细节;
5、差不多可以出图了

楼主(2020-12-14):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吗?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某位大神提炼的,但愿不构成侵权。
我只能说,谨慎验证。要是练成了说 ...

大侠有心了。万幸又回来。感谢。并得到另一位热心朋友的帮助。谢谢大家,愿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有心了。万幸又回来。感谢。并得到另一位热心朋友的帮助。谢谢大家,愿一起进步。

有空可否将经验者整理分享一下,最近找类似的资料都没有,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吗?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某位大神提炼的,但愿不构成侵权。
我只能说,谨慎验证。要是练成了说 ...

新单位用solidworks.  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别折腾了,sw用这种草图驱动的top-down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方法有很多种:派生法、插入零件 ...

请问具体会出什么问题? 比如您后面举的 “种子法”。 在参数引用上,如果数据量大了以后,就容易失败吗?

种子零件,把总体设计的全部草图都派生过来了。 在生成一个个具体零件时,其实大部分草图都没用。不如inventor的衍生灵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具体会出什么问题? 比如您后面举的 “种子法”。 在参数引用上,如果数据量大了以后,就容易失败吗 ...

试过SW的关联设计,稍微多一点的零件关联,四五十个零件吧,问题很多,很容易模型更新错乱,大部分时间用于修复模型,所以。。。差评!!
而inventor几百个零件的关联轻轻松松,sw虽然用的人多,但是这方面的功能很欠缺,只能用down-top这种不能全局描绘的最基本的操作。
用inventor是一种享受,而sw,除非逼不得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SW的关联设计,稍微多一点的零件关联,四五十个零件吧,问题很多,很容易模型更新错乱,大部分时间用 ...

INVENTOR 衍生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