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分度头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9-10-13):
请教普通铣床加工圆柱斜槽,分度头的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
找本铣工教材看看

网友:
一般铣床用的分度头都是手柄摇40圈分度头转一圈,即360°,摇10圈分度头转90°。一般采用分数方式计算,用40做分母去除要分度的数,能被整除的,得数是多少就摇多少圈。比如要分度10等分,40÷10=4,分度每一等分分度头就摇4圈。如果不能被40整除,则余下的数则和除数组成分数形式,比如40÷6=6余4,得数等于6 4/6.简约为6 2/3.即在分度头手柄摇6整圈,再摇三分之二圈。

网友:
2位大帅回答一模一样

网友A:
估计楼主是问挂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问挂轮的

是, 希望那位师傅能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希望那位师傅能指点下 谢谢!

你可把图纸贴出来,或说清导程等参数

网友(2023-10-21):
不错,这问题还真能在论坛上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