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液晶电视机的吗?

楼主(2019-10-13):
型号:创维39E350E;
问题描述:长时间未开机,最近开机后,屏幕闪了下,然后黑屏!维修费用过高,所以放在家里闲置了!
想自己倒腾维修一下!
又不知从何下手!
求老师们指教!

网友A:
黑屏是指,完全黑了,还是只有显示黑了,但是背光还亮?电源指示灯是否亮?

猜测是电源板坏掉了,可以在某宝买拆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是指,完全黑了,还是只有显示黑了,但是背光还亮?电源指示灯是否亮?

猜测是电源板坏掉了,可以在某 ...

具体还真不知道怎么个黑屏!老家的电视,我不在家!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屏是指,完全黑了,还是只有显示黑了,但是背光还亮?电源指示灯是否亮?

猜测是电源板坏掉了,可以在某 ...

原因是:长期没打开,加上天气潮湿,连续下雨!
然后突然打开,就这样了

网友:
lz学过电么?

网友:
当年,修电视机的路过! 不过,那时候都是CRT,没接触LED屏。

如果,有电子电工基础,可以折腾下。没有,还是算了。

现在的故障,先判断是否是内部开关电源的问题,电源,还能修修,其他都是整换。屏有问题,直接报废。

现在的电子产品,几乎都是板级维修,就是有问题直接换板,省功又省事,效率高,好收费。

网友:
先看下保险管

网友:
电源板上有个用导电胶覆盖的电容,其旁边有个电阻,把这两个全换掉,基本上蓝屏就会出现(这是最省钱的办法,但要求你有过硬的电子技术知识);再有买块电源板(淘宝上卖的二手基本上也是把坏的板换掉电容电阻后拿来卖的);或者淘宝上有通用的电源板(但日后很可能整个电视机都完蛋)。

网友:
电源问题很大。

网友:
关键是电源指示灯还亮不亮,不亮是电源问题,包括保险。亮是背景灯或者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请专业人士来修,专业性太强,不是谁都能弄

网友:
彩电很多时候都是显像管坏掉的原因。。。

网友(2019-11-14):
大神比较多

网友(2020-02-11):
电源问题

网友(2020-06-22):
灯条或者电源

网友(2022-01-13):
是全黑屏还是花屏,一般长时间不开受潮易坏,我也有台三星LED花屏,还是3D的,刚好过了三年质保期,找售后还说不生产了没备件。直接报废,不过还给我补退了1500元了,我换了一个新的TCL,没加多少钱

网友(2024-03-26):
长时间不用的坏了,还是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