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基准boss的理解

楼主(2019-10-13):
关于这个对称度基准boss    请大侠求教

网友:
Boss,老板?美国的图纸就要查美国的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A:
第一次简单这样的基准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简单这样的基准表示。

什么意思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应该是与中心线的对称度吧

网友:
BOSS :n.老板;经理;首领;轮毂
boss有轮毂的意思,轮毂:轮毂是轮胎内廓支撑轮胎的圆桶形的、中心装在轴上的金属部件。又叫轮圈、钢圈、轱辘、胎铃。轮毂根据直径、宽度、成型方式、材料不同种类繁多。
所以如果这个螺纹是圆周分布的这个BOSS可能就是指分布圆的轴线

网友:
可能是强调该零件的几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