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9-10-13):
这种结构合理吗 双齿轮是动力 带动齿条前后动

楼主:
补充点 双齿条是1体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点 双齿条是1体的

减速器是固定的

网友:
如果单齿条齿强度不够可以加大模数,或者加宽齿宽。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用这种结构,因为齿轮齿条啮合有间隙,安装不好两对齿轮齿条有行程差,容易卡死。
但是如果加工精度高,安装调试的好,其实这种结构可以消除回程齿隙,提高系统精度。
总的来说,就是看安装人员的能力,相信他的技术的话用这种结构没问题。信不过的话还是建议换成单齿轮齿条结构。

网友:
这种结构就是2楼社友说的话,装配很难保证最后都运行精度。

网友:
最好有直线导轨安装到齿条部件上,齿轮齿条只传递前后运动的力。

网友:
用两条齿条并没有实际意义,完全可以加宽齿条、加厚齿轮来保证强度
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齿轮整体剖分,两根齿条同时铣齿似乎可以考虑下

楼主:
但是这种结构能用

网友:
1 這樣的結構...鍵槽位置很難做得一致
2 研磨級齒條加工的節距誤差多落在0.05mm左右.
3 齒條高安裝精度控制困難..
以上很難做到同步,達到均載.分流功率效果...

网友:
学习了,感觉可以用单条斜齿轮齿条

网友:
但从传动来看没问题。

网友:
有侧向的扰动咋办,个人觉得很奇葩

网友:
输出的力够不够,两条齿条的平行度都需要着重考虑!

网友:
工作中会不会受力脱齿?

网友:
可以传动!

网友:
一根齿条加一根导轨应该更好

网友:
直接齿轮齿条来承担所有负载?